华硕X55V进水简单修

楼主(2016-10-19):
又来骗分了,见谅!     表没电了有误差,见谅!
同行拿来一台华硕X55V说可能进水了,拆开一看,哪里是可能进水了,分明就是进水了还被处理过,只不过技术不怎么样,可能是他自己搞的。整个主板打量一遍南桥边上有发霉迹象,别的地方都被搞掉了 洗板水洗洗也就干净了,测无明显短路便通电试试,待机000可触发但动作小,触发001不动,电源灯亮 仔细看南桥背面有腐蚀迹象 这三处腐蚀,处理干净后一处断线 但是量电压断线两边都有3.3V电压, 由于万用表缺电所以电压显示偏高。但既然有断线那么就要把它接上 飞线完成后再上电狂喜 但发现个问题,就是风扇狂转不停,还得继续研究,上电量电压发现各大电感电压都出了唯独显卡供电无 发现显卡供电芯片背面有腐蚀现象 看上去轻度腐蚀,但里面暗藏玄机,一动电阻就掉了, 处理过后一边焊盘基本已毁不过还好用尖的表笔用力插进去还能测到电压 打阻值发现此处通向公共点,那就好办了,焊盘没了可以飞线,而另一边通向了显卡供电芯片的16脚。 既然知道来龙和却脉那就好办一点,但是电阻阻值到底是多少呢?只能碰碰运气了,想随便找个电阻装上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找个大点的电阻,最后决定用1M的,再飞线19V 。电阻装上后量电压,电阻两边都是19V,上电后仍然不出显卡供电。量芯片16脚也是19V 难道说这里19V不对?看芯片上面标的JJFB,记得前段时间修到JJ FF的芯片问淘宝卖家说是RT8202M,那也当它是RT8202M吧,在X42J上找到了RT8202A的资料,估计差不多,先对照着看看 16脚根本不是供电,不是供电那么高的电压肯定是不对的,继续看芯片资料发现VDD=5VVDDP=5V EN=0V,问题找到了,没有图纸想规规矩矩搞定这个EN那估计是不可能了,简单点给EN找个对相连个姻。找了个3.3V飞线到EN后上再量显卡供电 再量电阻电压发现 电阻一边19V一边0.9V,这让我想起了联想B340 350的显卡供电和前段时间秒杀的T400不出CPU供电,和它们一样。大家记住了华硕好多机都用此IC,而且前面修到过两台华硕也是这个芯片,就是这个电阻变质电压不对所以不出供电,以后看到这样的芯片先看看16脚电压对不对。为了牢固把飞线的细铜丝换成粗点的线 开机风扇恢复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这分不能说骗啊,技术在那里呢

网友A:
没显卡供电能亮机是用的集显?,那个电阻应该是1M?

网友:
技术杠杠地  修的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显卡供电能亮机是用的集显?,那个电阻应该是1M?

是的,,现在很多机没有独显供电可以显示的,,有时候不显示就可以尝试断开独显看看能不能显,能显可以考虑显卡方面的问题。那电阻不知道是多少,不过在联想B340上我记得是649K好像,这里我用了1M也可以

网友: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B:
这样进水应该放那里有几天了

网友:
万用表没电导致阻值变大,电压偏高的,你把表转一圈就正常了

网友:
进水机我都会把进水的地方全部处理过,该换的换,该补锡的补,完了之后在上电

网友:
这得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在没图纸没点位的情况下能修复此故障,说明基本功扎实,经验丰富,加分支持!

网友:
理论知识很过硬啊

网友:
进水的本不好修啊

网友:
技术牛逼经验丰富,佩服

网友C:
理论知识很过硬 高手

网友D:
也是一波三折的维修

网友:
技术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知识很过硬 高手

呵呵  动手能力很强,但理论知识不通

网友:
大力支持迅维

网友:
还好进水不是很严重哦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很好啊学习了下次我也试试那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进水应该放那里有几天了

是的!意识不强的人进水后觉得凉凉干就可以用了!结果反而多花钱!有些稍懂一点的会自己拆开来清理!但毕竟不专业很多问题是他们看不明白的

网友:
要是都懂了,就都自己修了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也易坏啊

网友E:
芯片图片上是15脚,楼主帖子里说的是16脚,到底是那个脚?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嘀,给你加分啦!

网友F:
楼主,把独显供电的电感去掉是不是就可以断开独显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独显供电的电感去掉是不是就可以断开独显了啊。。

也不是每台机都能这样!老款基本不行!二代的以后基本可以!比如G470S400之类的可以!华硕的我修过好多新款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图片上是15脚,楼主帖子里说的是16脚,到底是那个脚?

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是一波三折的维修

呵呵还好花的时间不是很多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相对于进水机更加需要细心了!

网友:
桥没有烧掉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不是每台机都能这样!老款基本不行!二代的以后基本可以!比如G470S400之类的可以!华硕的我修过好多新 ...

以后遇见了咱也去掉独显试试看

网友:
楼主厉害,
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
给EN飞个3.3V后,16脚的电压就自动正常了吗?
FANXIU
正常了,应该是1.05V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EN飞个3.3V后,16脚的电压就自动正常了吗?
正常了,应该是1.05V

网友:
客户进水没处理发。

网友(2019-10-14):
楼主好人,你有这型号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