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板号:820-3437-B键盘鼠标失灵,苹果系统下能用,WINDOWS用不了

楼主(2016-10-19):
苹果系统下键盘触摸板基本都可以使用,但是有时候触摸板会很卡,然后越来越卡,直到不动,用外接鼠标就不会卡,但是至少每次进苹果系统都能使用,然后WIN7或者WIN10系统每次都没法使用,BOOTCAMP驱动都试过很多版本,都不行,并且开机切换系统的时候,键盘鼠标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装苹果系统和安装WINDOWS系统的时候键盘触摸板都能用,等系统装完以后进系统就不行了, 难得有一次进WIN10系统能用,但是用一会提示USB什么问题(当时没记清楚),鼠标和键盘就卡死了,但是外接鼠标键盘是可以的,问题描述就是这样的,基本排除软件驱动的问题。
论坛搜了些帖子都一样情况的有几个,但是都没有解决,看帖子我怀疑是USB控制器问题,但 不知道是哪个,苹果的机器修的少,希望高手指点一二。附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1466 2013年最新版本 820-3437-B

网友A:
资料论坛下载的 就不用在上传上来了  给服务器节约一定空间
这个1466打驱动有640版本的

网友:
提示USB电流过涌了吧

网友B:
通病,触摸板坏了

网友C:
感觉还是软件问题。  如果苹果系统能用的话

网友:
苹果经验少啊 修到的也少 遇到好几台不开机的都与我擦肩而过搞不定能搞定的客户报价又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触摸板坏了

提示过一次USB的什么问题也是触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软件问题。  如果苹果系统能用的话

问题描述里面很清楚,苹果系统里面有时候会很卡,卡着卡着一样不动了,而且开机切换系统的时候键盘鼠标有时候也用不了,已经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论坛下载的 就不用在上传上来了  给服务器节约一定空间
这个1466打驱动有640版本的

驱动问题?那为什么开机切换系统的时候有时也用不了鼠标键盘

网友:
这个触摸上又键盘的排线接口,换过才能确定撒

网友:
是触摸板问题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论坛下载的 就不用在上传上来了  给服务器节约一定空间
这个1466打驱动有640版本的

我可没说一定是驱动问题  我只是说这个机器用的驱动版本 哈哈  具体问问具体查 具体分析吧

网友:
是不是没有打USB3.0的驱动

网友D:
我在修的APPLE A1466 820-3437-B原来故障是公共点电压只有1.58V(正常8.5V左右),更换充电管理芯片ISL6259后正常开机,可是进苹果系统后键盘触摸板不能使用,提示搜索蓝牙键盘。开机选系统选项时键盘正常,进WIN7系统,有时卡滚动条,有时正常进系统后键盘触摸板正常使用,运行视频正常,不过大写灯亮时输入的是小写,大写灯不亮时是大写输入,有时出来静音提示,已经更换过键盘触摸板,重新刷过BIOS程序,EC芯片也更换料板植球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修的APPLE A1466 820-3437-B原来故障是公共点电压只有1.58V(正常8.5V左右),更换充电管理芯片ISL6259 ...

我们的故障不一样

网友:
你给我好好说说,哪个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