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修主板——告小白书

楼主(2016-10-20):
小白如何在没有师傅教的情况下3个月学会修主板:

     2016年7月1号,我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一枚,没有钱去学校或者培训机构之类的系统学习,就进入一家笔记本维修店当学徒,然后3个月循环拆机、装机、拆机、装机,没有师傅教如何去修主板,自从第一次询问店里修主板的师傅然后被无视时时,*脏话*着我细心的观察和无上的兴趣动力,终于学会修主板了,目前基本算是入门了,10月底,解雇了老板,我感觉这里没有爱,而且看到了太多给客户下的套路,纯真善良的我毅然离开......
     只要你有兴趣,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学习的脚步。我只是想给没有门路去学习的小白指一条明路!不废话了,我把我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的经验分享给各位小白,进入正题:
1.学会熟练拆装笔记本,这是基本功,建议去量大一点的维修店做一个月以上的学徒拆装电脑
2.拆装不是白做,你要记住笔记本构造的特点,哪些可以举一反三,记住店里修电脑常用到哪些工具
3.打好最基本的理论知识,我个人推荐小白先观看”刘坚强“的视频,里面包含所看的视频最基本的电子元件知识,一共300集的样子
4.如果你智商还过得去,看完刘坚强,你脑子里应该有一定的概念了,然后再看”月饼“的笔记本维修视频
5.在当学徒的同时,你要结合所看的视频去仔细思考,后来我发现这些老师傅都是经验堆起来的,内功其实真不怎样
6.学会做笔记、积累资料,看完那两部视频你应该知道了一些东西,比如BIOS程序、EC的ROM、主板图纸、芯片PDF、触发、上电、电流跳变、掉电、等等概念了吧,这时你要把你平时不经意学到的常识啊、看过的图纸啊等等记下来,偶尔去翻一下,对你快速掌握某些东西真的很有用。
7.找机会去把店里修不好的主板拿过来仔细观察和测量,注意两个字:观察、测量
8.你有足够的自信觉得自己悟性很高,可以尝试去修一块主板了

下面我先分享一下刘坚强和月饼的教程,刘坚强是我的启蒙老师,月饼老师让我把理论知识扎得很牢固,虽然都是我在网上找的视频,但是现在中国的教育太功利了,我没有钱也不好意思和家里要钱,所以就只能自学,网上的比较乱而且是压缩文件,我自己重新整理了,上传的是视频可以直接在线观看,两部对我帮助最大的视频在此先感谢两位老师!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o8730Ci

网友:
我从小白学徒到离开,三个月,学到了好多好多东西,有了必应搜索(不推荐百度),还有迅维论坛、IT天空、IFIX爱修网,真的,你可以没有师傅。
维修大致需要的各种工具:威威螺丝刀(一定要买贵的)、无尘布、散热硅脂、螺丝盒、维修单(收据)、料板、福禄克万用表(一定要买进口贵的)、无水乙醇、镊子(一定要买贵的)、焊锡丝、可调电源30V/5A(国产兆信比较多)、笔记本转接头、LED灯放大镜、易驱线(带电源)、PCI跑码卡、PLC跑码卡、热熔胶棒、BGA焊台,若干芯片材料

网友:
分享给你,免得以后你问师傅啥都不告诉你
维修必须知道的常识:
1.需要懂的术语(不明白的话必应搜索就能自学了,牛B的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自学的,比如我)
待机电流、按开机键不触发、触发上电/掉电、开机不显、BIOS程序、ROM芯片(存储BIOS和EC程序2种)、COMS设置、电路图、点位图、短路、开路、供电、信号、频率、PWM(脉宽调制)、时钟、复位、波形、电压、电流、电阻、电感、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晶振、时序、南桥、北桥、内存、CPU、显卡、总线、自举升压电路、待机电路/系统供电电路、隔离保护电路/充放电电路、引脚定义、芯片PDF、代换、前级后继、

网友:
维修常用方法和禁忌:
1、静态(不通电):观察板面、打电感阻值
2、动态:观察可调电源电流、量电感电压、触摸主板温度、低压烧机、替换芯片、更换主板,区分静态和动态的目的,是防止盲目上电扩大故障范围
注意事项:
1、确认笔记本适用的电压,电压过高过低都不行,电压过高的情况较多,多数会把19V用于16V或更低的笔记本
2、电流要足够,有些可调电源电流不够会使一些大功耗笔记本掉电
3、修主板第一件事:观察、观察、再观察,动大件前要考虑全面
4、未装上各路供电芯片千万不要加点,否则可能会使19V电压乱窜,烧毁很多东西
5、刷BIOS钱一定要先备份,刷BIOS最好多试几次
6、修短路可以用烧鸡大法,但一定要控制好电压和时间
7、天冷用风枪时先把板子预热防止变形
8、焊完多脚芯片后,要用放大镜观察是否连锡,万用表量是否短路后再通电
9、做BGA要把绝缘纸、电池、CPU、内存都取下来,加焊显卡一定要用好的助焊膏

网友A:
最后,就要多练习修板子,重点观看理论知识(各种供电芯片的工作原理、信号的作用、时序),多看看别人的维修经验和通病,一点一点积累,把用过的bios、图纸保存起来防止以后再用方便查找,修好的故障没事再反复推敲推敲,有的时候,人不要被金钱社会所蒙蔽,而我现在发现,学习新的东西,才是我最应该追求的东西,好好沉下心来做一件事情,人生就应该简简单单快快乐乐,踏入社会两年,经历的东西多了(有人会觉得两年算啥),该经历的东西我都经历过,坑蒙拐骗的事、请吃饭却逃单的朋友、不愿意教东西的师傅、拖欠工资不给的老板、没钱吃饭饿肚子连吃几天泡面、真的从出完校门,社会完全就是一个你不踩死别人别人就死命的踩你的地方,有时还是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这一切,像有些维修店的老板一天两三千快进账,一个月好几万的收入,都一天到晚抱怨赚不到钱,我就纳闷了,你让我们这些学徒一个月给不到一千块钱怎么活?我特别喜欢前段时间有个帖子叫:回归技术、不忘初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就要多练习修板子,重点观看理论知识(各种供电芯片的工作原理、信号的作用、时序),多看看别人的维 ...

楼主感悟很大,加分。下次分享下修板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o8730Ci

http://pan.baidu.com/s/1dFJrgtF

网友:
楼主的学习精神是好的,但不能宣扬盗版的东西,这和尊重知识产权是背离的。

网友:
每个人都是师傅,论坛是,手机是,电脑是,网络也是.这个世界就是师傅多,就看你学不学

网友:
楼主聪慧过人

网友:
楼主自学能力强,佩服!

网友:
非常彪悍的。。。。。。。。。。。。

网友:
好催泪  好正气  支持楼主

网友:
09年买了人生中第一台电脑   拿自己电脑做实验   学会了很多  这次迅维打折  报了个主板加强下理论知识
当时买电脑  用了我08年半年的工资 那时候工资一月750左右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楼主强悍,五体投地

网友:
这的下决心啊

网友:
三个月有这么多感悟,实在难得.日后必成大器.维修界一颗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