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PU 和南桥的一体物 怎么看型号

楼主(2016-10-20):
这玩意怎么查不到型号 ,点位图上也没有  南桥短路了 能不能 买到,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板号是:华硕X550LD 2.0

网友:
这就是型号的嘛

网友:
cpu是板载的吗,第一代I3也有两个包,是一样的吧

网友:
那数字后面SR开始的

网友:
看 sr那一行(sr1ef),就能在万能的淘宝或百度搜索到型号

网友:
这个CPU是I5四代的 淘宝全新800 上机不保

网友:
cpu左边上那一排字后边从sr开始就是型号,自己某宝搜!

网友:
没价值弄l。。那种cpu八百多

网友:
现在集成度太高了,坏了就换机

网友:
SR1EF 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CPU上有啊

网友:
看来以后遇到这种机器都要换板子了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CPU 上不是有吗  这种CPU 太贵 了 上次遇到  一个三合一 将近500 RMB

网友:
sr***就是型号,单桥也是这个

网友:
简单啊,SR开关的

网友:
没有弄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