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3掉电重启

楼主(2016-10-20):
一片华擎主板,型号H61M-VS3掉电重启,测CPU供电有3组Q713-Q714、Q711-Q712、Q715-Q716正常输出电压1.20V,但最后一组Q723-Q724只有1.09V,旁边有一小8脚芯片,丝印189,编号UP751及一双二极管D703,共它内存、PCH电压正常,请高手解决呀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集显供电都出了,还是把全板电压都测量一遍吧。然后,刷一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