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系统&其他]
关于华硕主板刷BIOS保留MAC地址的另类方法

楼主(2016-10-20):
关于华硕主板刷BIOS保留MAC地址的另类方法

大家都知道,华硕的新式主板(H55及上)的BIOS如果损坏的话,官网上下载的BIOS写完后没有MAC地址问题造成网卡能识别而上不网。解决的方法基本上是论坛里下载同型号主板的BIOS,下载分这么贵,造成分越来越来,且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坛子里的程序很多都是有问题的,甚至有的程序下载下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FF,所以造成分很不够用的。
最近修到不少ASUS的H61板是BIOS坏的,我是这么处理的
进入正题:
以H61M-K为例,睁大你的钛合金眼,不然你会出错的,按步骤来:

先在官网上找到对应你主板的型号,然后进行BIOS下载。

然后用编程器备份原来坏的BIOS 内容,再写入你刚下载的BIOS文件后将芯片安装到主板上,

芯片不须要安装到位,留下空间备用。(不要说这样接触不到芯片,那是你的问题,至少测试不下于50块主板)如果是BIOS坏的话写完BIOS 这时主板应该能点亮且正常,接好键盘,启动进入主板BIOS,
然后点击高级

或按F7直接进入高级模式,

这里点工具,

将你刚下载好的BIOS文件放在U盘里,U 盘的格式要求是FAT32的。
这时将你的U盘插上,点击回车

这时不要着急,不要关机,把你的BIOS芯片给小心的取下,最好用塑料撬杠,把你刚才备份的坏的BIOS程序用编程器写入,然后再小心的把BIOS安装到主板上,同样要很小心,这时候点击回车,然后按提示一步步点回车,

更新过程不通用断电,如果断电请你从头再来一次。刷完程序后提示你重启。重启后即正常。

各位给加加分吧,最近就差分了。加分不减少自己的分。你的加分我们才有动力写更多的东西。

 会员11566102元2022-11-16 22:06

网友:
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来看看

网友:
先回复看看,不是好东西就扣分

网友:
来看看有什么奥妙

网友:
怎么  有种看不懂的  感觉

网友:
使不得搞得那么复杂才能看吧

网友:
这标题出的好,挑动每个人的心,为了更深入的了解下MAC刷写,回复下看看。

网友:
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
为什么要回复

网友:
i66666666666666怎么 要回复了啊

网友:
我来看看神么情况

网友:
看看有没有快捷的方法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接路由能上网。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下载了好几个bios

网友:
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A:
华硕有DMI写入工具的吧。可以运行软件写入MAC

网友B:
楼主的方法有点麻烦,其实用WINHEX,把MAC地址写入就行了。

网友:
为防止伸手党,已回复查看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有DMI写入工具的吧。可以运行软件写入MAC

新式主板很少能用DMI写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法有点麻烦,其实用WINHEX,把MAC地址写入就行了。

不是每种主板都用winhex能找得到地址的

网友:
华硕8M的bioa就开始这样了 而且如果8M的不是用它自带的工具就会 我们编程器刷会不亮 因为前面的数据缺了 要合成

网友:
值得一看哈,学习

网友:
来学一招,以备将来

网友:
原BIOS芯片不要刷写,找个容量一样的来刷下载的BIOS,这样操作更方便,更保险。

网友:
学习了谢谢lz无私奉献

网友:
这招好高明啊,这都能想到,厉害厉害

网友:
来学习新方法

网友:
我上次刷了好像可以上网啊

网友:
有一段时间很讨厌修华硕

网友:
看看是什么高招

网友:
我也来看看是什么,看到第2个逗号,后面的就不用看了。以前在华硕售后的时候都是这么弄的。有个盒子里全是bios芯片,标记好主板型号,怀疑bios问题直接替换,如果亮机就把坏的带电放回去刷

网友:
看看什么宝贝

网友:
在DOS下也能写mac

网友:
大部分主板刷完都正常,小部分MAC在BIOS里的就要原始的MAC

网友C:
这样热拔插会烧芯片主板吗

网友:
不是所有网卡型号都可以刷的

网友:
感谢。加分。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热拔插会烧芯片主板吗

至少我做过50块板以上了,不排除新手手法不当造成烧主板

网友:
这个方法避免了用winhex的复杂方法。简单,点赞

网友:
顶你,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来看看

网友:
热插拔啊

网友:
楼主 看看你最后是怎么修复好的吗  看个结果

网友:
感謝和分享的信息和知識

网友:
这方法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