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睡眠不能唤醒

楼主(2016-10-20):
我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主板让我搞烧了,是I3 350M的CPU,在网上找了一个I5 450M的主板,运行是稳定的,就是待机不后不能唤醒。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些休眠唤醒要和Fn键一起按的,试过了吗,都试不好的话就设置成不休眠吧

网友:
遇到过BIOS引起的,叫不醒

网友A:
休眠开关,程序,桥

网友:
唤不醒,我猜是EC或EC BIOS问题。

网友:
个人不喜欢待机。。

网友:
设成不待机就可以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在电源选项里面,设置成不待机,修的话,先刷个BIOS 吧,和南桥有关系

网友:
你吧休眠开关拆了  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换的U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是少见,不好定位

网友:
看看EC 南桥吧 感觉EC可能性大点

网友:
非常赞同4楼的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开关,程序,桥

非常赞同你的见解

网友:
这个跟cpu关系不大

网友:
显卡驱动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L600的板子CPU不是板载吧

网友:
别待机用了,或者重新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休眠开关,程序,桥

大神休眠开关信号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休眠开关信号叫什么

LID盒盖休眠信号,一般都有LID这几个字母

网友:
会不会自己没安装好,还有飞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