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5-g 的机子,刷bios不开机

楼主(2016-10-20):
非要原来的bios才开机,刷的bios不跑码,求解。。

网友:
换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换过了的。

网友:
是不是刷的bios有问题啊

网友:
你用他原来的BIOS芯片搞了没有,华硕的现在新的笔记本,用其它新的BIOS芯片就了就是不可以,一般都是是不触发,也会不跑码,怪得很

网友A:
原BIOS正常 估计还是BIOS文件的问题

网友B:
肯定还是你刷上的bios不对

网友:
从淘宝看看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还是你刷上的bios不对

原机读出来的 不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BIOS正常 估计还是BIOS文件的问题

好板子上读出来的,不会错

网友:
是BIOS、机器太老了

网友:
不是不跑是开机慢吧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