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刷机不过,报错4013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20):
iPhone6S Plus刷机不过,报错4013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此机客户说刷机不过,报错4013

图1 iPhone6S Plus刷机不过,报错4013

  【维修过程】:

  之前在别处修过,接手后刷机确实是4013,看了一下主板上面基带与基带电源有焊过的痕迹。

图2 iPhone6S Plus刷机不过,报错4013

图3 iPhone6S Plus刷机不过,报错4013

  重植基带与基带电源后,再次刷机,白苹果出来后出现灰色进度条,进度条不走,此现象基本是硬盘的问题。测量硬盘各路供电正常,直接拆掉硬盘更换一个拆机硬盘,刷机能进入激活界面,判断硬盘已损坏。

图4 iPhone6S Plus刷机不过,报错4013

  更换硬盘后此机修复。

图5 iPhone6S Plus刷机不过,报错4013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登陆“今日头条”搜索“迅维快修”关注了解维修动向与更多精彩维修案例!

网友:
NandFlash估计被吹坏了

网友:
技术牛逼啊。

网友A:
只换了硬盘吗 还是换了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换了硬盘吗 还是换了套件?

换了硬盘不是套件

网友:
4013  CPU到硬盘

网友:
哎   技术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换了硬盘吗 还是换了套件?

硬盘坏了只换的硬盘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好东西。值得保留

网友:
苹果技术 目前还是值得学习  谢谢

网友B:
这B 装的不错! 值得扣你2分!

网友C:
换个硬盘不用写资料就可以刷机 进系统?

网友:
基带电源报错4013比较少,硬盘我遇到过红屏什么的。报错,扩容用那个AIPU测试架。导至一开机红屏,我还以为 是CPU爆了呢,后来换个硬盘用其它测试架写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硬盘不用写资料就可以刷机 进系统?

LZ思维都是分阶段跳跃的

网友:
换了硬盘还要写底层吧

网友:
换硬盘要写回原来硬盘的系列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B 装的不错! 值得扣你2分!

是遇到好几台了。怎么就装B了。遇到也是错了吗?老子有说我把他都修好吗?瞎BB

1679684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lini3hao -2 我最喜欢打击灌水 骂人的家伙!
①點記憶 -2 我只能用 S 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遇到好几台了。怎么就装B了。遇到也是错了吗?老子有说我把他都修好吗?瞎BB

毛长齐了吗  满嘴喷粪的 南桥~~!! 你说脏话 我扣分!! 哈哈哈 我无所谓的了 反正你先喷的!!

网友E:
老师干起来就是快,一步到位。对了,原硬盘坏了,怎么写资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师干起来就是快,一步到位。对了,原硬盘坏了,怎么写资料的,

可以使用专用的硬盘读写设备来写

网友:
虽然不会修苹果 但我记得有资料里说6以后的ID也绑定硬盘的  坏硬盘的资料还能读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专用的硬盘读写设备来写

坏硬盘也能读写吗?怎么在学校时没有介绍过呢

网友:
大师就 是厉害,简单粗暴,快速秒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