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55M-SE32 MS-7636不触发

楼主(2016-10-20):
一块MSI H55M-SE32 有时不触发,量开机针,有约3V电压,大约正常。量其他VS3B,正常。待一段时间。再量。开机针只有0.5V。不正常。查下电路图有一个上拉电阻到5VSB。测有5VSB。另有100欧到IO。果断吹下小电阻。在开机针上,位置很小。难动手。开机针电压正常。网购一个F17889ED。换了。一切ok

H55M-SE32-MS-7636-3.1(255856).pdf

密码255856

网友:
可以  修好就ok了

网友A:
在实际维修中,这种蚂蚁芯片坏的挺多,不知道和客户用的垃圾电源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实际维修中,这种蚂蚁芯片坏的挺多,不知道和客户用的垃圾电源有关系吗?

推测也有关系。

网友:
原机是用大水牛电源的。不知有无关

网友:
这个IO老坏的说

网友:
蚂蚁F17889我昨天刚修一个自动触发的

网友:
LVDS_A2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