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39765时好时坏不加电

楼主(2016-10-20):
接到客户一台戴尔台式机,看着很牛的机子大概要一万多的样子,开始加电转一下就停了,最后确定是主板有问题,拆下主板有明显的烧伤,更换后测量正常,开始上电很顺利屏幕显示了戴尔logo进了系统一切正常,心想可以收钱了,放了一天后在开不好怎么开都开不起了,有修过的师傅讨教一下谢谢

网友:
型号T3500服务器主板

网友:
是各项条件都满足不亮机,还是怎么?

网友:
楼主应该上个图,指出烧的地方,然后全板测量电压,让大家帮你分析。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啥烧了?有可能还是那东西不良 你应该查前级了 或者现在卡什么代码啊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