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待机0.008 不加电 。秒杀!

楼主(2016-10-20):
这台机器朋友的机器。拿过来不加电。板号  DAOKL6MB8G0 REV:G
拆机后发现3V5V 正常。就检查后极看看有没有短路。查过5V_S5。  3V_S5都正常。检查EC  ITE-8518  供电也正常。最后发现开关键NBSWON#电压只有0.5V 当时感觉就不对怀疑EC 是不是跪了。 我这没有几块料板也没得换。最后还是一刀重EC 旁边断开NBSWON# 信号。看看电压是重那边拉低的。如果是EC 这边那就定EC 来换了。结果断开后发现EC 发出NBSWON#有1.8V ,后面还是0.5.  最后拆掉 开关键插口旁边的 RV2 电压3.3就出来了。把划断EC 旁边的焊好加电。亮机了。嘿嘿。 文笔不怎么好。大家将就看。http://www.chinafix.com/

网友A:
图片怎么发的? 发的图怎么都是连接?

网友:
你这排版排的。。。乱

网友:
秒杀节奏,...

网友:
少见的故障呵呵

网友:
这个的确是秒杀  不错 楼主好技术

网友:
思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怎么发的? 发的图怎么都是连接?

图片上传不对  以附件的形式上传就可以

网友:
    排版有点乱没看明白   不是e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