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P31-ES3G反复重启

楼主(2016-10-20):
GA-P31-ES3G跑7F亮机反复重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先强制上电查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强制上电查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可以亮机,供电都正常

网友:
显示没有?。。

网友:
显示器有显示

网友:
找CPU旁边的三极管, 或CPU供电芯片左下角的两个电阻。

网友:
测量开机针上的电压,全板测量一下吧。

网友:
我感觉是BIOS或者外设

网友:
试下刷BIOS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