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机。富士康 CL0430 REV:A01 主板不亮

楼主(2016-10-20):
插检测卡,NO开始闪过几个码,有个23很快闪过,然后C1,C3,C5. 停留五六秒重启重复,然后在C5不动了,  内存,显卡,CPU都换过了,各主供电都有。内存测试卡上各项电压正常。  cpu假负载插上不知道为啥都没电压,网上说戴尔的板不支持AM2的假负载。
各位见过这种情况么,    BIO暂时刷不了, 设备坏了。。

网友A:
图在这里,图片太大,整了一下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在这里,图片太大,整了一下容

建议还是先检查内存条件,刷BIOS,考桥,就这几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先检查内存条件,刷BIOS,考桥,就这几招了。

测试卡测量,内存条件都足。  看来只有淘宝到货后刷BIOS了。

就是有人说过检测卡可能不准,怕有别的情况

网友:
我 是来学习的。多多指教

网友:
买的烧录器到了,论坛里找了个BIOS刷了,成功亮机。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