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201失效导致MIC无声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0):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201失效导致MIC无声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MMI测试,主副MIC均无声。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MIC无声大多为MIC本体损坏导致MIC无声。

  (2)主板元器件损坏导致MIC无声。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外观,未发现不良。

  (2)更换MIC,故障依旧。

  (3)经量测发现MIC_BIAS1线路对地完全处于短路状态,使用欧姆法对此线路上的3个电容进行量测,C1810阻值为0.298Ω、C1806阻值为0.301Ω、C712阻值为0.223Ω,根据欧姆法原则阻值越小的电容及对应的芯片就越有可能短路,初步确定为U201损坏导致线路短路,具体原理图如下: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MIC无声维修 图1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MIC无声维修 图2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MIC无声维修 图3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MIC无声多为MIC本体故障所致,如更换MIC故障依旧,我们可以对其MIC_BIAS1;MIC_BAIAS2和MIC_IN1_P;MIC_IN2_P;MIC_IN3_P线路进行排查,也是比较容易定位的。

网友:
手机维修的师傅好厉害!

网友:
能不能细说下你们的欧姆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