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版号LA-8221P REV1.0 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16-10-20):
昨天接了一台此机器   可以说是神机  刚开始查到是充电芯片的故障   更换一个BQ25A的芯片后可以开机   但是进系统后掉电   掉电后不会加电  公共点无电压  此时加热一下充电芯片又可以开机   然后就是故障依旧   现在手头上有这个料板   把整个充电电路都换完了   还是故障依旧   现在没有思路中

网友:
强行达过去呢

网友:
这个还没有试  过会试试     最近手头上的机器都是很棘手的

网友:
某零件加热就正常了,冷却了就导致掉电。是不是芯片周围的某原件不良了?芯片各个引脚都要查查看

网友A:
没有升压为25v嘛

网友B:
好像这块板背面有电容,换掉就可以

网友C:
加热就好。放一段时间就坏了。没升压。电压还在跳。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升压为25v嘛

加热后就会升压25V   进系统一会就掉电   在测量没有升压25V了    芯片供电   适配器检测  都是OK的   就是不发出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块板背面有电容,换掉就可以

兄弟修过这款机型吗    这颗电容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就好。放一段时间就坏了。没升压。电压还在跳。对吧

是的兄弟   指点我一下    这个机器修的我崩溃了

网友D:
如果修好了,请分享你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修好了,请分享你的经验,谢谢了

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