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2n68-am se2的

楼主(2016-10-20):
客户 拿过来一个华硕m2n68-am se2主板说时间不走,
我点亮看了下,时间可以在bios里面调,可以保存,但就是不走,一秒都不走,我换了25晶振还是一样的,没招,直接死马当活马医,加焊桥,
然后再开机
真奇怪,bios要密码了!!!!!!!!!!!!额,这么坑,真没见过,拆电池跳线不行,刷bios也不行,怎么开也进不去bios,就是要bios密码!
  各位大神能解释下这个是为什么吗?不求修好板,只求解惑!

网友:
按说台式机主板的开机密码没有理由清不掉啊,是什么密码这么强悍啊!

网友:
为什么加焊下桥就有了密码呢?

网友A:
主板的密码都要有电源才能保存的呀,,,没有供电,密码还有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密码都要有电源才能保存的呀,,,没有供电,密码还有呀。。、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信的,这就是发帖的理由,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信的,这就是发帖的理由,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那怎么办,1.刷个BIOS,2.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