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301失效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0):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301失效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工单故障:充电才能开机。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插USB线再按开机键后能正常开机,但拔出USB线后手机立刻关机。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在不插USB线时,手机由VBAT供电,通过充电IC U301转化为VPH(系统供电)。当插入USB线时,VBUS_USB_IN经U301转化为VPH。因插USB后能正常开机,所以重点排查VBAT和VPH之间的转化线路。

  2、定位过程:

  (1)不插USB线接4V假电池,测量VPH为0.4V(正常为4V左右),VBAT为3.5V(正常为4V左右)。接USB线供电接4V假电池,测量VPH与VBAT都正常(均为4V)。

  (2)下表为VBAT和VPH测量对地阻抗的参考值: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开机维修 图1

  下表为VBAT和VPH测量对地阻值的参考值: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开机维修 图2

  根据表格对地阻抗无太大明显异常,而对地阻值的异常非常大,因VBAT和VPH的转化是经过U301完成的,初步怀疑U301损坏。

  相关原理图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开机维修 图3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3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在维修故障板时,要根据故障现象来定位故障点。了解在不同的条件下,手机的运行会发生哪些改变。结合原理和现象,就可以快速定位故障,提高维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