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开机蓝屏0x0000007b

楼主(2016-10-20):
看见这种报错很高兴以为内存坏 结果换了还是不行  后来换u 换桥都不行   求解。。。。。。。。。。。。。。。。

网友:
7b:进CMOS看一下硬盘模式调一下,或者重安装系统

网友:
可不要告诉我你的系统里集成的磁盘控制驱动不全哦

网友:
这个不是硬盘模式的问题吗?

网友:
模式问题吧

网友:
7B多硬盘模式问题 排查下BIOS设置

网友:
0007b不是硬盘模式不对吗?

网友:
那种低级问题不要回了  我搞芯片级维修几年了

网友:
7B应该是硬盘模式问题,不行装个系统看一下

网友:
换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楼主确定外设都没问题?   U和桥都干过   那只能刷个BIOS试试吧      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最简单的你都不知道吗。。。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这提示应该查硬盘,不要查内存了

网友:
先检查BIOS里设置硬盘端口,重装系统,楼主桥都换了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安装盘安装一个一个打驱动测试,看看那个驱动蓝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着!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或重新搞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