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弱弱的问下IT8772E

楼主(2016-10-20):
如题,小白想问下这个IO芯片发给桥的PWROK信号 是那个引脚 如图

6脚 是ATX发给IO的PG信号 ,但是7脚的CPU_PG  跟9脚PWRGD1 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这个好像可以根据图纸,从桥开始反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可以根据图纸,从桥开始反追吧。。。。。

问题是找不到有这个IO芯片的图纸,浪费了100分了都没下载到一张图纸

网友B:
IO收到ATX的PG后会延时发给桥,具体是那个引脚发的要看厂家怎么设置了,有的PWROK就是空脚。1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收到ATX的PG后会延时发给桥,具体是那个引脚发的要看厂家怎么设置了,有的PWROK就是空脚。1

也是,不过这个肯定是 IO发出的,是B75的主板,GA-B75M-D2V

网友:
35脚还有一个PWRGD3,具体是哪个,就要看厂家的设计了。

网友A: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带IT8772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带IT8772的图纸
你自己研究一下

谢谢分享,我找了好N久,都没找到一份。

网友:
35脚还有一个PWRGD3,具体是哪个,就要看厂家的设计了

网友:
楼主找到记得分享一下啊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有参考了

网友:
新版的io 备件不好找啊

网友:
打开图纸搜索pwrok就可以了

网友:
IT8772E  引脚定义有的不一样,,我刚刚捧个引脚定义图,,一脸蒙逼,,,,,,最后只能下载图纸,同芯片引脚定义都不一样,,艹了

网友C(2021-08-26):
你的图纸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