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不显示,屏没有反应。

楼主(2016-10-20):
      今个接同行拿来一台这样的机器,因为难以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所以就拿来维修了,我拆机发现主板都没有认为维修,看来是新机,这个机器我也修过很多是主板上面的显卡问题,热了就会好的!但是这个机器我也认真测量了屏线接口LCD1上面的数据信号,示波器能明显的看出来已经发出来信号了,高压电路INV_CN1上面所有信号都有了,有很多同行我看都是盲目的去刷机和热桥,这样会走很多弯路的,不如先测量下信号。针对我这个机器,我基本是肯定在高压板电路了,没有出来高压 ,先测量 了一下,这个板子没有明显的阻值异常,打开风枪对着芯片猛吹,等待冷却后,上电完美的LOGO出来了, 之所以写出来,就是告诉大家,别着急维修,少走点弯路,顺便把上面的BIOS都给提取了,方便大家!还有图纸

网友:
手上有台这机  2.3电流无显  高压没开启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