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拼接屏技术的?

楼主(2016-10-20):
以前有把废旧闲置的笔记本拆机屏,改造成显示器用的,这种技术现在估计也淘汰了,笔记本屏太小了。

现在我有一个想法,能不能把这些闲置没用的小屏,通过类似显示器的配件,给拼起来,变成大屏,这样就节能环保了。

你们说呢?

有没有这种套件啊?

网友:
自己改呗

网友A:
大小不一的屏投入的成本比较高

网友:
见过人家玩3D的,是用几个大屏幕接在一起,然后全屏显示的,不知道怎么办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不一的屏投入的成本比较高

这个不会问题,什么样的拆机屏都能找到很多,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要使用一个软件呀。。、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要使用一个软件呀。。、

肯定要软件加硬件啊。

网友C:
除去屏大小 不一样,色彩不一样的问题。屏的驱动要用有同一个接口的驱动板。要者同一个等级以上的,
然后用一个视频拼接器就可以显示一个完整的画面。或者用多口的显卡,或者多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去屏大小 不一样,色彩不一样的问题。屏的驱动要用有同一个接口的驱动板。要者同一个等级以上的,
然后 ...

屏大小色彩什么的都不成问题,

就是需要有一个类似驱动板的电路,把这些屏给连起来,然后分割画面,显示出来。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

网友:
目前没人这样做,最少也得上拼接器,
不过我看MST6M20/30这两款芯片做开发理论可以实现。
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成。我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