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801损坏导致不读SIM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0):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801损坏导致不读SIM卡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流程卡描述故障为:完全不识别SIM卡,经确认为不识SIM卡1(J2301)

  二、根本原因分析、定位过程

  1、根本原因分析:

  (1)首先我们先了解手机识卡的基本工作原理:当SIM卡插入到卡座J2301时,J2301的第4脚电平被拉高,此时电压为1.8V,同时将UIM1_PRESENT的电平置于高电平1.8V,由此通知CPU外部有SIM插入。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读SIM卡维修 图1

  而在此时CPU会产生时钟信号UIM1_CLK与复位信号UIM1_RESET,这两路信号在产生时我们都可以通过测量它们的电压来确认,与此同时CPU也通知PMU输出3V左右的电压通过VREG_L14_UIM1给SIM卡供电,最后经过UIM1_DATA信号对SIM卡进行数据的读写。

  (2)通过对SIM卡基本工作的了解,维修此故障板从供电、数据、时钟、复位这四个方面,测量它们的信号是否正常就能判断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2、定位过程:

  (1)目检J2301卡座无破损、无弹片断裂等外观不良。

  (2)给主板上电,在J2301卡座中插入SIM卡后,开机测量J2301相关信号如下: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读SIM卡维修 图2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读SIM卡维修 图3

  结合表格的数据与识卡原理来分析,我们就能得出故障出在了复位、时钟上,由于CPU未能产生复位、时钟信号,从而导致PMU的VREG_L14_UIM1无3V电压输出,最终导致识卡过程没能完成。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PU U801后,故障修复。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针对不识卡故障,我们仅需从供电、数据、时钟、复位这四个方面来着手即可,任何一路信号出现异常都会导致不识卡,在实际维修中,我们可测量它们的阻抗与电压就能快速判断出哪一路出现问题。

  (2)在维修不识卡故障时我们应先测量侦测信号脚的电压(如该机型的UIM1_PRESENT),再去测量其他信号。若一开始就测量不到侦测信号的电压,根据维修经验,大多数为卡座内部开关接触不良,建议先更换卡座,再去更换CPU。

网友:
这个是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