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WIFI连不上维修案

楼主(2016-10-20):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WIFI连不上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此板工单故障为WIFI连不上。将故障板组装成主机打开WIFI并发射WIFI热点,其它手机能连上故障机发射的热点,用故障机搜索正常手机建立的热点,发现信号弱且不能正常连接。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能正常发射信号但无法连接其它手机发射过来的热点,90%都是接收通路异常导致的,我们可以从接收通路上的器件找到切入点。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相关元器件未发现外观问题。

  (2)用ISEE软件里的射频辅助诊断工具打开故障板的WIFI(2.4G),点测到信号经U6108后放大正常(9dB),点测信号一直到WIFI弹片J6605无异常(8dB),发射通路正常由此说明公共通路无异常。

  (3)由于WIFI的接收难以测量 ,所以我们只能结合原理图和前期的维修经验对接收通路进行分析了。发射通路无异常优先可排除EXT_WL_TX_ENABLE、供电和EXT_WL_BT_ENABLE,于是怀疑EXT_WL_RX_ENABLE这路信号异常,测量C6110时发现短路,初步判断为U6108损坏导致。

  相关原理图如下: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WIFI连不上维修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6108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类似WIFI连不上的故障板很多都是接收通路异常导致,维修这类的故障板我们要先排除公共通路、公共信号缩小定位范围,然后对此范围内的相关芯片相关信号进行分析,可很快的找到故障点,提高维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