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ACER ZQ9 进系统 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6-10-20):
     一年之计在于秋 渐渐的进入维修之淡季  生意淡的可以去路边压马路了,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的出现啦,但是我一直在默默的关注你们哦,,我是非常的想你们的,【迅维】的大侠们,我就想问一句,,你们有没有想我,。。。。。。。。。。。。。。。。。               ACER 版号ZQ9 同行送修,听说送给  某某某大师维修,现在到处都是大师,,既然上家说不好搞 为什么不换板,,浪费这么多表情呀,他回复 你以为我不想换板呀 我为这个客户烦死了  天天来我店里闹, ,,    别提了 ,,,,,拿到手  机器是拆好的  目测 显卡  南桥   BIOS  供电已经都干了  剩下能给我的只有慢慢测量了,同行走的时候还跟我说了一下 换个I3的一代CPU可以用个10分钟的样子  但是他的I5每次进系统就黑屏  直接用示波器测了所以的供电 看在黑屏瞬间是否有变化,且电流卡在1.2之间 所有供电没有变化 时钟  复位 几乎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回头在看看显卡 和南桥   做的很漂亮呀 但是看到显卡的橙色,不像全新, 我当时就一个想法 先板显卡所以模块排除掉 那就直接改集显 通过10多分钟的修改 在次测试 发现还是一样  那这样就测底排除显卡模块  到这里我已经觉得路长慢慢呀。 此时1个小时以已经过去了 按我自己的原则2小时修补出就果断放弃或者等到明天再继续修,正好客户来装个系统  让我的大脑瞬间冷静  放空下,想了想 改排除的都排除了  ,什么情况,,想了想。。。。。。。。。。。。。。。。。。。。。。。。。。。。。。。。现在我只能对着每个南桥模块供电 芯片模块供电  每个给芯片的供电的电压在次测量,发现CPU的供电虽然能正常的输出1V的电压 但是通过示波器发现  前端的波行没有这么完美,我想是不是CPU模块有问题,突然想到同行走之前的一句话再次提醒了我,,为什么I3的CPU能长久些,,拿到是CPU的模块不稳定照成的, 测了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发现 VCC 37脚只有4.75V电压 并没有5V,难道这里不正常 断电测了下 发现电阻是10欧  我直接短接过去有完美的5.08V电压,难道这个电阻有问题  有电压过去 但是电流之间没有过去,我在从料板拆了一个10欧电阻过去 发现有稳定的5V ,事实也就证明这个电阻有电压过去  没有电流过去 导致装13  cpu长久些   一切都是在推测  进系统测试看看,,,,,通过很多次的反复测试  发现就是此处的故障导致,,所谓的电阻  阻值是正常 但是电压变低一点 电流没有过去,导致的一切,,   在次把显卡弄回去  改回独显,,  通过一下午的测试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总结   凡事多从客户 或者同行之间多了解一些信息  通过观察 了解 可以帮助自己在维修的时候多一点思路  多一点分析, 多一点。。。。。。。。。。最后我想提醒一下一些自任何后面有的前面就一定有的维修同行 但是后面有不一定代表正常,顺。。一切以测量来说话,。。。。。。。。。。。。。。。。。。

网友A:
这种确实是隐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互相学习啦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确实是隐蔽

所以凡事要细心点  兄弟

网友C:
楼主示波器用的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示波器用的没谁了

  相信你以后也不错哦     以后比我更厉害

网友:
你也可以   相信自己啦

网友D:
大侠啊可以, 这种显卡桥都动过的看到我就不想修

网友E:
这样也行呀?佩服。

网友F:
真牛逼,如果是我4.75V我会忽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真牛逼,如果是我4.75V我会忽略。。。。

你就说的玩哦  你肯定不会忽略

网友:
维修业感觉没有信心做下去了

网友H:
独立怎么不给改回去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啊可以, 这种显卡桥都动过的看到我就不想修

哈哈  不休我就没饭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行呀?佩服。

那样都可以  前提要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独立怎么不给改回去额,、

我已经改回去了    只是图片前几天没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就说的玩哦  你肯定不会忽略

这就是高手的区别,不然别人早就修出来了

网友I:
好牛逼的说,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小电阻害死人啊

当你找到之后却是害死了  没有找到更加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K:
非常好的一篇文章,楼主细心,楼主不是说一个电阻的事吗?怎么用灯管线搞了飞线,求解!

那是当时改的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牛逼的说,大师

你也好厉害哦  鹏哥

网友L:
精辟之语:在这里快速回复#最后我想提醒一下一些自任何后面有的前面就一定有的维修同行 但是后面有不一定代表正常,顺。。一切以测量来说话,。。。。。。。。。。。。。。。。。。

网友M:
这个隐性故障不好修啊。恭喜楼主,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隐性故障不好修啊。恭喜楼主,加分鼓励

谢谢 大侠的支持  哈哈

网友N:
久违了大神,又出精华给我等小白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L:
精辟之语:在这里快速回复#最后我想提醒一下一些自任何后面有的前面就一定有的维修同行 但是后面有不一定 ...

你也这样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久违了大神,又出精华给我等小白福利

精华不敢当  大家互相学习  一起进步

网友O: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要入手一个示波器,有些问题还真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要入手一个示波器,有些问题还真不好看

有示波器方便很多哦

网友:
示波器就像是心电图 B超机,看的是内在而非表面!

网友:
佩服这种维修精神值得我学习

网友P:
原来VCC4.75V也算不正常啊,我一般都认为正常了的,不愧是大师啊

网友Q:
这个是大师了,赞一个,加分

网友R:
原来是这么细小的问题 不看你帖子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深受学习了

网友:
这线飞的差评

网友S:
没示波器        找不到问题所在    看来这种问题必须得买示波器了

网友T:
再接再厉,做维修要有直销的精神,遇到再多挫折都一往无前

网友U:
10欧电阻影响CPU供电前端波形,导致供电有问题吗 ?黑屏的时候前端波形有变化吗?

网友:
这故障没示波器不好发现,很隐蔽。一般万用表量到电压正常,大多不会去再查芯片条件

网友V:
又改集成有改回独立    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原来VCC4.75V也算不正常啊,我一般都认为正常了的,不愧是大师啊

多一点细心就是多一点修复率

网友:
引用 网友V:
又改集成有改回独立    这么复杂

没办法呀 总有排除故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T:
再接再厉,做维修要有直销的精神,遇到再多挫折都一往无前

真的的不好做 修这个机器才收了100元

网友:
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W:
这10K电阻是限流地还是起什么作用呢郭大师

网友X:
像这种问题我早就放弃了   楼主N B 啊   加分 崇拜

网友Y:
不错不错,这个电阻引起的奇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错不错,这个电阻引起的奇葩问题

哈哈  其实我也有放弃 但是不修补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X:
像这种问题我早就放弃了   楼主N B 啊   加分 崇拜

你懂的  放弃就没有钱了    赵哥

网友G:
引用 网友W:
这10K电阻是限流地还是起什么作用呢郭大师

你这样说也是有点道理的哦

网友:
修机的时候我也不想呀 兄弟

网友Z:
楼主厉害,谢谢分享,不知可否分享一下如何将独显改集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厉害,谢谢分享,不知可否分享一下如何将独显改集显啊

这个好说 有时间我教你改   哈哈

网友AA:
维修还是细心,二修机器比较麻烦

网友AB:
楼主够细心的 是我有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够细心的 是我有放弃了

其实有的机器我也放弃了    修的真的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维修还是细心,二修机器比较麻烦

这个机器能修好  肯能有点小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说也是有点道理的哦

猜地沙。。。

网友:
听话的孩子  你到底有多听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大师了,赞一个,加分

谢谢兄弟的支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R:
原来是这么细小的问题 不看你帖子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深受学习了

哈哈 在实地好好学吧  以后你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没示波器        找不到问题所在    看来这种问题必须得买示波器了

有示波器 修复率高的多   赶紧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10欧电阻影响CPU供电前端波形,导致供电有问题吗 ?黑屏的时候前端波形有变化吗?

瞬间是有的    不注意也发现不了

网友:
666,做维修思路想法很重要,上来一开始就干桥换显卡只会越搞越没有耐心,修复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网友:
思路清晰,顶一个!就是错字多点,空格多点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好厉害,电压能过,电流不能过,比较隐藏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高手,就是飞的那几根线看不懂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

网友:
这板要是到这我修,估计要废了。大神就是不一样,。什么时候能到你的级别啊,

网友:
大神在民间啊,改集显就飞那两条白线吗?楼主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恭喜 恭喜

网友:
大神我能不能默默的问个问题吗?为什么我改集显会清屏呢,求大神指条明路啊

网友:
你说得对,后面有的电压并不能说明前面就会正常,今天我也是修到一个联想Y460板号DAKL2A 掉电,我把HWPG都屏蔽完了,还是掉电,示波器测量所有供电都正常,接着又继续干了温控芯片,换掉了待机,内存,总线,和集显电源芯片,涛声依旧,没思路了,,,后来当断到独显供电时,不掉电了,电流稳定在0.56A,继续打各大供电,HWPG,发现HWPG,只有2V,不正常,图纸一看,HWPG由+3V上拉,火速测量+3v电压偏低,2v,+3v由+3vpcu转换而来,有mainon控制+15v产生。测得mainon正常,+15v不正常,换掉转换管和控制管后,完美解决,由此得知是由于+3v电压下降导致hwpg被拉低而掉电。+3v也是奇怪,由3.3v下降到2v。不知道是不是此机通病

网友:
这个应该是限流电阻吧,电流会跟着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现在的I系列中集成度比较高,所以对电流要求也很高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轻易不出手出手必伤人

网友:
你才是大师!我有个三星的进系统过会黑屏,修半天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板子能修出来好牛X的感觉

网友AC:
想不到啊,想不到。这个电阻导致的。 4.75v电压低了点按说可以用,实际就是有问题。说明5v要足,差那么一点都不行!!!还是要严谨维修才好!!这个电阻也奇怪,阻值正常吗?实际是增大了阻值的感觉。

网友:
这种故障真是不好修  但是找到问题了  又觉得很简单一样  所以说楼主真是功力深厚

网友:
这才是高手

网友AD:
楼主技术够牛X,这么小的变化都被你检测到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有电压无电流,这个太不好弄了。

网友:
上次维修的ACER4740是一个电阻的上拉阻值变大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楼主技术够牛X,这么小的变化都被你检测到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哈哈  我一直都是原创  从不抄袭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想不到啊,想不到。这个电阻导致的。 4.75v电压低了点按说可以用,实际就是有问题。说明5v要足,差 ...

保佑大家一生平安

网友AE:
精华所在,这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精华所在,这也行?

这样不行 怎样才行

网友:
这都能判断出来真是牛人呀

网友:
分析很到位 赞

网友:
本人正在学习中,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么老的电脑 楼主都有信心修好 啊  佩服啊

网友:
这线飞的 哈哈哈

网友:
楼主高手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网友AF:
你是在哪里干维修的   给个联系方式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你是在哪里干维修的   给个联系方式可以吧

网友:
做维修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
修的好。仔细,我佩服

网友:
楼主独显改集显怎么改   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
牛逼了大哥,,这都可以,,我一般有供电了就不管芯片条件了

网友:
妈的一个电阻搞成这样,一般是不会去怀疑这一点点差距的,

网友:
楼主细心,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我觉得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呢

网友:
牛b 哥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