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移动4G版,刷机后磁盘变成1G

楼主(2016-10-20):
小米4移动4G版,刷机后磁盘变成1G,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无法连接电脑:recovery、fastboot或者正常开机模式连接电脑都无法检测到。现在该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6-11-7 09:23):
谢谢各位回复,问题已经找到:主板尾插连接座个别针脚虚焊导致刷机不完全,加焊后重新刷机问题解决。

网友A:
emmc虚焊了?用miflash刷了看看

网友B:
用小米官方救砖的刷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虚焊了?用miflash刷了看看

现在不管啥模式,电脑都不认了,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米官方救砖的刷刷看

现在不管啥模式,电脑都不认了,怎么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管啥模式,电脑都不认了,怎么刷?

usb管理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啦,卡刷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管理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啦,卡刷试试

剩余空间只有700M,没法卡刷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剩余空间只有700M,没法卡刷呀!

那就找专业修手机的看看吧

网友D:
怎么解决了,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找专业修手机的看看吧

我想应该不是硬件故障,可能是磁盘分区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了,修好了没有

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类似硬盘的分区表问题

网友:
今天仔细检查发现主板尾插排线座掉了一根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