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识USB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0):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识USB故障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连接手机与电脑,无任何反应,无法识别USB接入。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对于市场返修的不识别USB故障的单板,首先要考虑USB接口是否在使用过程中有损坏,然后再测量USB_HS_ID、USB_DP、USB_DN这三路电路是否异常。

  2、定位过程:

  (1)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故障依旧。目检主板无外观不良。

  (2)测量J1501第4脚(USB_HS_ID)对地阻抗与好板对比无异常。

  (3)测量J1501第2脚(USB_DN)和第3脚(USB_DP)对地阻抗,发现USB_DN对地阻抗为512(正常为742),测量T1601两端阻抗无异常,初步判断为U1601损坏。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识USB故障维修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16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对于市场返修的不识别USB的单板,大部分为USB接口损坏,优先排除接口后再对通路进行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