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集中供电电源的苦逼经历

楼主(2016-10-20):
       事情还是我的车放在店外,晚上被人砸了玻璃 昨天发现后准备去调监控录象时才发现,所有图像一片黑,第一想到的就是电源没插,就看了一下也插了,再去一看电源,风扇不转,指示灯不亮,心想不好……电源坏了,车被白砸了,报个警先…………
       晚上想想心里还是不爽,得把监控搞好,就拆下了监控电源 这灰…………   把电源拆开后先看了一下,没有爆炸的痕迹,就把灰全清理了,再接上电试下看有没有会冒烟的地方,没想到的时当插上电时,电源正常了 指示灯亮起,打12V输出全正常了,心中大喜,然而事情况是没有哪么简单,没过10秒灯在慢慢的灭掉,表上的电压也在一点一点的掉低,一阵的失望,没办法还是修吧,这种情况有听老师讲过,应当是保护了,就从高压到低压慢慢查,所有电路都没有短路,有16V电到芯片,后面就不会查了,再通电看看,在通电用一吱吱的声音,什么情况引起的也不知道,也不管了,还是10秒不到掉电,抽根烟先,然后就是表笔一吨乱捅,当量到一个电阻时,断开的,多量几次还是断开的,心想是这个坏了? 就不管3721,拆下来先,用表一打,果然坏了,就拿出去群里下的电阻计算神器一查是27K的色环电阻,哪就找个一样的电阻换上试试吧,事情总是哪么的不顺,找了好多坏电源主板就是找不到27K的电阻,再抽根烟,又跑到后面的房间找了12个不同品牌的坏电源再一个一个的拆,然而还是没有找到可以代换的,这时都晚上1点多了,冷静一会,心想这是监控电源呀,可能12V2A的小监控电源上有,又去找了一些来拆,结果还是没有,死在一个27K色环电阻上了,再次点烟一根,手上就找找一些坏主板,心中一动,发现主板上应当有贴片电阻呀,就在主板上找起来,没有差不多阻值的,就拆了3个103的贴片排阻,想把他们串联起来,哪么小的东西 对我来说一个接一个的焊在一起,是有难度的,但还是开干了,当三个全串好时 半个小时又过去了,快3点了,用表一打阻值,不好,有点乱变呀 后来一想,心中1W句草拟吗,在串联中,排阻同样并联了,思路有了,就好办了,又是找板子,功失不负有心人,在一块液晶电视的主板上找到了单个的303的贴片电阻,果断拿起风枪就是拆,又找出两个电容,用电容脚焊在两边做引脚,焊好后量阻值30K正常,就装到了集中供电电源板上,插电   灯亮了,心想别又灭呀,果然过好几分钟没灭,用表量12V输出,全正常,加上负载还是正常,你姝,总算是搞好了,心中还是美美的接上监控,洗澡睡觉!

写了这么多费话,只是想表明我是有多么的激动!!吃饭 修车去…………。

网友A:
楼主的电源使用的是384X的IC吗?.....

网友:
电源修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使用的是384X的IC吗?.....

UC3845B,图片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
修好了 下次又可以卖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C3845B,图片已经很清楚了

到岁数了,眼神开始不太好了..........

网友:
是挺麻烦的哦。

网友:
这个电阻没有那么高要求的,可以找22K到39K代换都可以用。

网友:
我怎么看到好像只有一个贴片而不是三个?

网友:
这东西很便宜,不如换个新的。

网友:
只有是自己的电源才会修,客户的一报价估计会嫌贵,我们也费劲。

网友C:
用3个10K欧的串联到一起就可以了,10K的电阻比较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3个10K欧的串联到一起就可以了,10K的电阻比较好找

前段时间我也修过这跟这个类似的电源,其实那个电阻,包含那两个小的三极管可以拆下不要的,只留下384x的最基本原件就可以了,网上有图,可以找一下。

网友:
:楼主   焊工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差

网友:
这样电阻大把好找,你这样维修不行的。原来电阻既然开路说明电流不小。 你焊这个贴片电阻一发热还会开路的   应为贴片没焊接在电路板上不散热。

网友:
  你竟然不关心车...

网友:
这电源功率一般,.

网友:
12V的小电源到处都是还不如监控上用的好

网友:
这个电源看内部结构电源做工差啊 ,还不如搞个12v大功率的适配器吧

网友:
这个干嘛非要用贴片电阻多麻烦呀 找几个色环电阻串上不就得了 还好焊接

网友:
luguo  xue qi tou fen

网友:
真有耐心, 值得学习

网友:
这电源好像就几十元,练练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好几个都是电压一点点的慢慢往上张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修到三点,给你点个赞,车被砸的不严重吧。

网友:
用两个47K的并联就好容易了。

网友:
这个电源好像很弱的样子

网友:
直接买个多好。。。。

网友:
勤快的人总会像到办法,只要能修好就是技术,学习了,学了就会用才算有用

网友:
电容击穿了吗

网友:
这手法!脑洞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