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能干什么好一点的工作

楼主(2016-10-20):
同行们,维修电源能干什么好一点的工作,待遇能高一点,你们都是干什么工作的?

网友A:
修服务器电源可能待遇高点...........

网友B:
现在工资就两三千,太少了,活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服务器电源可能待遇高点...........

服务器电源 技术要求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工资就两三千,太少了,活也少

如果有时间可以考虑修点其他的......增收.

网友C:
是修什么电源的。。。、、

网友D:
修服务器,电源工控机电源,还有其他跟电源电路有关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修什么电源的。。。、、

ATX电源,服务器电源也修过,但难度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服务器,电源工控机电源,还有其他跟电源电路有关的设备。

公司只接ATX和少量的服务器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时间可以考虑修点其他的......增收.

在公司里工作,怎么考虑修其他的

网友E:
可以上UPS啊,只要前期路铺好了技术过硬一个月5k以上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公司里工作,怎么考虑修其他的

在公司里先理论学习,业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上UPS啊,只要前期路铺好了技术过硬一个月5k以上还是很轻松的。

UPS是干嘛的?做什么电源的?没听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UPS是干嘛的?做什么电源的?没听过

UPS===不间断电源,
停电后,UPS可以继续给电脑供电,可供电一定的时间(最少会有10分钟,用以防止突然停电后,电脑上正在制作的资料或文件因未及时保存而产生的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S是干嘛的?做什么电源的?没听过

楼主面太窄了UPS是很常见的东西,那些工控机房设备划分的更细然后就没然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UPS===不间断电源,
停电后,UPS可以继续给电脑供电,可供电一定的时间(最少会有10分钟,用以防止突然 ...

家用的一般也没有必要修,买个新的才100多元,主要修企业用的。

网友G:
电源都能修了,可以加深下技术吧显示器主板都学会,可以自己开个电脑店,自己干了还上什么班

网友H:
简单,自己做电源卖,然后自己能搞定返修就有利润。

网友I:
  返祖转行吧,修液压气动控制类,电子控制的始祖,很容易触类旁通的,而且均涉及工程类,相对来钱,实际故障原理和解决思路也远比电路简单,但有得必有失,这类工作的地面较广,能全国各地跑得越广的人来钱越多,不适合家电维修这类宅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都能修了,可以加深下技术吧显示器主板都学会,可以自己开个电脑店,自己干了还上什么班

现在电脑店不行了,不如修家电,如电磁炉,空调,冰柜等

网友:
引用 网友H:
简单,自己做电源卖,然后自己能搞定返修就有利润。

现在山寨电源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返祖转行吧,修液压气动控制类,电子控制的始祖,很容易触类旁通的,而且均涉及工程类,相对来钱,实际 ...

是啊,现在做维修的人太多了。到处都是。

网友:
电源没前途,哥两年前开关电源售后综合工资6K+页辞职了       现在修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