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跑马0.60左右掉电

楼主(2016-10-20):
长话短说  g455 到手就死跑马 0.5  6的样子掉电  拆出 没有发现进水  测量 各个供电电感电压 均正常。。。。。

测试到 3vs电压的时候 发现 只有1.2v电压  发现问题

u33  短路了 ds通路

经过判断他是 高mos管  控制机要高 测试Q61 2脚控制电压 susp没有电压
u33 是高电平导通 换上 果断亮机 不掉电

--------------------------------------------------------------------------------------------------------------------------------------

网友:
又是进水的吧

网友:
秒杀了,我怎么遇不到

网友A:
你是说U33坏了,把电压拉低成了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U33坏了,把电压拉低成了1.2v?

根据楼主测量,u33G级应该是有公共点送过来的高电平的,因为q61没有导通。但是3.3导通以后只有1.2.明显mos坏了

网友B:
转换电压出问题。为什么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呢?

网友:
这不是检到钱了

网友:
楼主又捡了个好的死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电压出问题。为什么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呢?

你问我 我问谁啊

网友:
真心羡慕哦

网友:
穷死了 加分吧】

网友:
联想的3,5V后级转换电压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直连了,不会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楼主果敢果断,非常高效秒杀有理。多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