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0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6-10-20):
如题联想B5400笔记本用30分钟掉电,刷了BIOS也一样的,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准时掉电30分钟,有人修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就BIOS问题,多刷几个试试吧

网友B:
我修过E420半小时准时掉电故障,你可以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7720-1-1.html

网友C:
刷bios也要有要求的 不要刷别人备份的 必须刷合并的bios才能解决

网友D:
散热什么的都排除了么   BIOS的几率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BIOS问题,多刷几个试试吧

修好了,换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E420半小时准时掉电故障,你可以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7720-1-1.html

谢谢,进不了,不过换桥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刷bios也要有要求的 不要刷别人备份的 必须刷合并的bios才能解决

BIOS刷了,刷了开机慢,在网上买了一个还是一样,换桥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什么的都排除了么   BIOS的几率不大吧

嗯,BIOS买来刷也是一样的

网友:
掉电,换桥OK了,谢谢

网友F:
楼主修好了是吧   换桥了

网友:
看来现在的桥越来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刷了,刷了开机慢,在网上买了一个还是一样,换桥OK

厉害 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是吧   换桥了

嗯,换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是吧   换桥了

换桥OK了,还修了很久

网友:
排除BIOS问题 桥的问题也会造成类似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