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F249FC一装独显驱动就黑屏!求各位大神解惑

楼主(2016-10-20):
索尼笔记本型号PCG-81311T,销售编号VPCF249FC
  今天客户拿过来清灰,完事了一进系统就黑屏...
   我真的只是清了个灰,其他什么都没动啊
   没办法重装系统,一打独显驱动就黑屏,万能驱动  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  索尼官网的驱动都试了,都是黑屏...
到底什么情况啊!!!有谁遇到过的吗?
  急急急!!!!!

网友:
这个本子人一万七买的,我真的赔不起啊...

网友:
要么驱动不对,要么独显坏了,从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不打驱动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独显坏了呢

网友:
我真的真的只是清了个灰,加了点硅脂,其他什么都没动啊,显卡怎么会坏呢

网友A:
是双显卡吧,寄到安全模式,把独立的停用吧,要么从新安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双显卡吧,寄到安全模式,把独立的停用吧,要么从新安装一下。

把独显停用客户肯定是不同意的,怎么重新安装啊,拆下来吗?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从新安装一下,拆完后主要看看显卡位置有没有碰掉件的地方

网友:
我估计你清灰时候碰掉件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拿过来青灰的时候有没有试试机器  试过机器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我也碰过这等好事,不过客户很好讲话.所以以后清灰至少100元起

网友:
说不定这个机器本来就这个问题,问题客户看看他这么说

网友:
好,期待高手解答,楼主修好后分享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其他的我也不清楚,不过装了个专业版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从官网下个独显驱动看看行不行,要是还不行,应该就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找老板本的驱动试试

网友:
能不能进入BIOS ,如果可以 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重新装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