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S050 板号;LA-A992P

楼主(2016-10-20):
这部机器的3.3v和5v是触发后才有的,修的时候如果没有待机电压的话不要忙着修待机
板号

网友:
好多板子 的PWM 3v5v都是触发后产生

网友:
好的,谢谢分享,一般有待机电流的话,先按下开关或者划一下开关接口试一下,没反应再去测待机3/5V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触发以后才出待机电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有待机电流吗

网友:
就这个还发个贴子

网友:
最好拍个照上下图片

网友:
这个机器不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