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不亮

楼主(2016-10-20):
机器进水。现在开机。灯亮。但是没有一点电流。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朋友没。修好没有

网友:
应该有断线什么的 吧  我手上也有一台b40-30的也是一样

网友:
大师 你查查条件吧 看看是不是桥没有发出slp

网友:
什么电流 那里烧了  说的太潦草了

网友:
查查KBC条件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没电流估计好多电压都没有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