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暗屏

楼主(2016-10-20):
一台A1466暗屏,屏供电电压正常,芯片工作条件也正常,换过好屏也一样,没思路了求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屏升压也正常吗

网友:
这多简单 旁边保险烧了 后面还有个电容短路

网友:
屏换过 供电正常还是暗屏 ……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刚换的屏 暗屏的

网友:
屏供电电压正常?升压了吗?你说的正常是多少啊?这个机器,我修到的暗屏大部分都是进水腐蚀的,主要是LP8550内部锡球腐蚀,或者是工作条件不满足,还有就是升压电感附近反馈断线出问题等

网友:
楼主,实在不行,你就整一中厚LED屏升压板改上去,也是好使的,我改过很多个,有的升压IC年锡点引脚腐蚀的太严重的,我就改个升压板上去,具体方法,可以参考论坛的

网友:
A1466的升压电路是在主板上确定有了还不亮的话 更换升压芯片,因为电压升高后灯的另一端要拉低才有电势差 灯条才会亮。

网友:
弄个通用高压条换了,应该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