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920nw三星显示器 闪屏

楼主(2016-10-20):
刚开机时没问题等用久了显示器就黑一下,指示灯也会跟着黑。有时全屏看电影会黑一下,退出全屏又不会。我以为电源板坏了,查电源板的5V,12V有没问题。各位大神,这应该是电源板的某些原件老化的缘故吧。跟驱动板没多大关系吧?

这问题不是经常出现,而是一两天可能出现几次。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把电容都换掉

网友:
前级和后级的电容都换掉,还是只是后级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A:
这个显示器的通病是电源板,5伏跳,估计你这个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的通病是电源板,5伏跳,估计你这个还是电源的问题。

有什么办法把5v跳给逼出来吗? 电源板拆下来量5V又是好的。。。 淘宝上很多这二手的电源板都是改高压部分。好像高压部分是它的通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办法把5v跳给逼出来吗? 电源板拆下来量5V又是好的。。。 淘宝上很多这二手的电源板都是改高压部分 ...

高压坏,指示灯不会跟着黑。

网友:
你觉得一般在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在5v的滤波部分,还是反馈,还是在功率转换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坏,指示灯不会跟着黑。

你觉得一般在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在5v的滤波部分,还是反馈,还是在功率转换那块?这板子的问题太隐晦了,真的很头疼。

网友C:
建议先把滤波电容全换了再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把滤波电容全换了再测试下

好吧,听妞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听妞妞的。

不好可别来找我,不包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可别来找我,不包修好

...想找也找不到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可别来找我,不包修好

哎呦,什么时候成版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找也找不到你啊。

哈哈哈,开玩笑的,好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呦,什么时候成版主了。

额。。。一不小心就。。。

网友:
先测量5V电压有没有跳变,用DC头外接5V电压,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尝试换电源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一不小心就。。。

通用万能电源模块怎么样?换了电容,把所有焊点都补了一遍结果没电压输出了,准备换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万能电源模块怎么样?换了电容,把所有焊点都补了一遍结果没电压输出了,准备换电源模块。

应该蛮好用的,不过我没用过,我看大师傅改过

网友:
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换电源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