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F1A55-M LX PLUS.BIN上电自动通电,按开关可以时常进入桌面

楼主(2016-10-20):
华硕F1A55-M LX PLUS.BIN 主板上电,主板所有供电都出来,按开机键可以正常进入桌面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按关机后系统可以关,主板不能断电,风扇还在转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呀?已经检查主板没有短路,BIOS也刷过 是什么问题呀请大侠指点?

网友:
自动触发+不断电机也就是PSON被拉低

网友:
换下IO旁的822

网友:
查一下哪个供电电压没关闭

网友:
关注一下,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时序错了,按时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