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不充电求助,芯片BQ25A

楼主(2016-10-20):
EC的适配器检测脚0V正常,BQ25A。1。2。3脚都有19V,4脚25V左右,5脚3V,6脚2.6V,10脚0.8V,20脚19V。充电电感插上电池后有15V左右。充电指示灯一闪一闪,充不进电

还需要查哪些方面的条件吗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坏了换一个试试

电池换过2个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是检测不到电池

网友:
这颗IC是 EC通过两根数据线检测到电池,打开充电动作。 充电灯一闪一闪 就算打开了。 有动作了。 现在不是电池坏,就是 充电管坏,或者IC空焊,加焊下看看。。

网友:
电池检测,I2c总线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  来学习的

路过  来学习的

网友:
华硕这个系列的机器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