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电流0.9不显维修记录

楼主(2016-10-20):
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说过程结果

联想Z485  版号:DALZ2CMB8E1 REV E裸板触发电流停在0.965   测量主板电感发现PL8没电压  打开图纸看到是显卡的1.8V电压

测量芯片工作条件  发现15脚EN开启信号无  测量到开启电压是PQ118控制的  2脚要有3.3V才行   测到无电压

然后追查DGPU_1V_PG的来源是 PU15发出  测量到PU15也是差EN开启信号。信号由PQ87控制  结果发现PQ87的2脚有3.3V正常   6脚无电压正常   3脚却无电压  被拉低  想到可能是芯片本身软击穿  就直接拆了PQ87不上  触发亮机

网友:
运气不错呀。只是个简单的供电问题,还是个开启信号

网友:
这样也行!开关机都正常?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如果没图纸,真的没法修!独显模块供电很多都是场馆直接导通的,你这款很多是通过芯片发出的

网友:
快速的维修。。。。。。

网友:
顺藤摸瓜,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网友:
上次修一个修了好久 也不知道为撒只有一上五v转换管就开不了机直连就可以

网友:
呵呵,分析的挺顺溜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又赚大洋了

网友:
顺藤摸瓜啊。摸到了。呵呵。用什么手机拍的那么清晰呢???

网友:
楼主积极参与论坛分享,加分鼓励支持!

网友:
这电压还能受控不 ,待机 是不是很大 呢

网友:
顺腾摸瓜找出故障点。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和你一样的故障,找了一上午没找到Q87 ,眼睛都找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