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主板 重启就不亮求助!我不知道型号怎么打就发图了

楼主(2016-10-20):
  这个板子是可以亮的。不跑码可以亮,见滚动条就重启 然后不亮,就是bios保存重启都不行,求大神给个解决方法或者思路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看看电池和COMS电路吧,碰到过,

网友A:
刚好有一块一样的,是不亮机,,,,复位有

网友:
戴尔的主板吧,刷BIOS修好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一块一样的,是不亮机,,,,复位有

这个就是可以亮,但是重启就不亮了

网友:
有些破玩意真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