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触摸板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6-10-20):
   联想E47A,其它都是正常的,就只有触摸不能用,最开始出现问题是鼠标乱动,后来没几天就直接用不了,拆机查了下线路,tpclk、TPDATA直接连接EC,其中有电容接地,有10K电阻提供5V,现在测得2脚4.3V,3脚0V,4脚5V。不接触摸板的时候2脚5V,3脚0V,4脚5V.我现在把电阻R321更换了还是一样,把C678去掉还是一样。EC、桥的程序都刷过,EC都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引脚对地阻值正常,线路都是通的,还有触摸板更换过,包括排线都换过!我这有相同的机子,测得2脚3V,3脚4.8V,4脚5V。这哪里还会导致触摸不能正常使用?跪求答案!大师们指点指点!谢谢!

post_deleted

网友:
说不定触摸板有问题。

网友A:
2 3脚都应该5V  而且对地二极体要差不多  可见明显不对 如果你全部都换了 我觉得要么是板层有问题 要么是你说假话

网友:
触摸板还是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疑难杂症

网友:
学习。。。。。。。。。。。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坐等高手 来解决了

网友:
触摸板问题还真没搞过,,

网友:
隔断飞线试过了没

网友B:
3脚怎么有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触摸板坏了吧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支持一下。。。。。。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C:
触摸板Ec排线都干完了还不行,这个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同等大神来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 3脚都应该5V  而且对地二极体要差不多  可见明显不对 如果你全部都换了 我觉得要么是板层有问题 要么是你 ...

我没事做说假话啊?机子是我自己在用,现在触摸不能用,用鼠标不太方便,我可不是闲着没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脚怎么有这么高的电压

测得正常那台机子是有那么高,不正常的这台没电压

网友:
换触摸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3脚都应该5V  而且对地二极体要差不多  可见明显不对 如果你全部都换了 我觉得要么是板层有问题 要么是你 ...

你说阻值,我刚又详细量了下,2个的阻值只相差几欧

网友:
有没有带小红帽的那种

网友:
大力支持迅维

网友:
感觉像触摸板有问题呢

网友:
看看排线是好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Ec排线都干完了还不行,这个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同等大神来分析!

可能排线接口有问题

网友:
试着追查一下数据和时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事做说假话啊?机子是我自己在用,现在触摸不能用,用鼠标不太方便,我可不是闲着没事做!?

断开2  3线路 直接飞线试试

网友:
不插键盘试试   如果有什么指纹什么的线都拔了试试呗。   实在不行焊下南桥试试 只能这么办了
  对了  BIOS 刷下看呗

网友:
把键盘拆下来试试,肯定楼主有些细节么注意到,触摸板没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2  3线路 直接飞线试试

飞线估计还是一样,我直接把3脚直连5V,5V是有了,触摸还是不能用,证明不是线路没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F:
3脚0,谁能关这个时钟?

网友:
触摸板还有人修啊

网友:
条件 EC 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3脚0,谁能关这个时钟?

3脚EC控制,肯定EC管,但不懂为什么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3脚EC控制,肯定EC管,但不懂为什么不出!

EC,EC的程序(BIOS)就管这个的,键盘鼠标优先级蛮高的,还有的机器,BIOS设置里关了触摸,也会这样。
我上次一个东芝本子,触摸板不能用,买个也不行,后在BIOS设置里发现关掉了,开了就好。仅做参考

网友:
示波器抓波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