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刷屏线的问题

楼主(2016-10-20):
请教一下,想刷LED的屏,自己在做连接线,屏线的2  3脚接编程器的8脚    4脚接屏线的地     屏线6脚clock接编程器6脚   屏线7脚data接编程器5脚  这样应该是对的 可是总提示过流保护,8脚直接屏芯片8脚却可以刷     难道是屏线23脚供电不足 那要怎么做这根线呢???

网友:
很多年前做过 很简单  现在早就不用了

网友:
简单地很,12347 都接地,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奇怪了  我把程序刷过去了 还是不行,我又换了一个牌子的屏 还是暗屏,这机器有BIOS能改吗

网友:
这个真没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