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520E开机滴滴二声白屏

楼主(2016-10-20):
    此机来的时候硬盘接口烧坏,不开机,换了电源也不行,直接给客户说换板,客户同意,就在某宝买了一块不带TV的板,问了好多都是不带TV的板,装上开机白屏,外接正常,我也是醉了换板都不行,屏供电量了也有5V,屏幕保险也没坏,不会是屏坏了吧,请教各位大神怎么处理这问题,或是有谁遇到过,这机开机白屏的时候回滴滴二声是正常的吗?在线等

网友:
屏上供电升压没有

网友:
你遇到过吗,关键怎么量啊

网友A:
先去测量一下屏供电的保险,然后测量一下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去测量一下屏供电的保险,然后测量一下屏供电。

没认真看哦,都量了的正常

网友:
看看有无暗屏    屏供电19v正常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