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68HM-DS2不支持大内存

楼主(2016-10-20):
一块技嘉GA-F2A68HM-DS2开机00不跑码,00难不成CPU挂了,苦于手头没有fm2的U,只能重新安装CPU试试,涛声依旧。插拔内存问题依旧,刷BIOS无果,查供电PCIA14待机3.36  电池电压3.27 跳线电压3.3   晶振两脚有0.3压差,内存旁电感1.52,内存spd3.3,有复位,抽颗烟想了一会静静~。随板带的宇瞻8G内存,试试看是不内存的毛病,金士顿8G,单面4G,双面4G,2G。最后2G跑码亮机了我擦,什么情况,装了遍系统,没毛病,进BIOS发现CPU温度不正常,开机从30多度一路小跑稳定到79度。进系统鲁大娘再测,然而只有 3 4十度。关机换内存,4G 8G问题依旧,00不跑码。本人小白,请大神们分析分析哪里的问题!CPU坏了?还是板子的原因?

网友A:
楼主何不先刷BIOS试试。

网友:
三板斧。。台机 需要 快速维修。。不值钱 玩的就是速度。。。 杀BIOS 。杀桥 ,杀 EC ,杀芝麻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何不先刷BIOS试试。

刷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