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sony MBX_224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6-10-20):
描述故障 ,机器不充电
维修过程:
SONY的保护隔离电路设计比较特殊。
涉及到多重保护 ,这个机器,适配器可以开机
电池不开机 且无法识别到电池 。

拆机测电池接口PCN1  2 、3脚 DAT_SMB、 CLK_SMB 为3.3
BATT_PRS#为低电平   SYS_PRS#为 3.3 V  (正常该信号应为 低电平)

追查来源

来于PQ33B 正常时UL_IN# 导通PQ33B的1 6脚  拉低SYS_prs#
UL_IN#又涉及到 PU1 施密特触发器 ,拔掉CMOS电池 测试
电池可以开机了 ……

简单分析下 这个线路: UL_IN#为低时 ,过非门反向为高 ,最后反向到2脚为高
PQ33A导通,同时 PQ33B 截止 造成电池不开机。PU1的6脚回到1脚,循环锁定 。
但此板故障现象是 适配器正常 ,电池不开机。

关键的是 : 放置一段时间,问题依旧,继续查 SYS_PRS#  信号异常的原因。
最后查出PQ33 不稳定 更换后 测试正常。PQ33的作用上面简单分析了。

网友:
少见的故障,呵呵

网友:
请问sys_prs#正常为低电平,要使sys_prs#为低电平那么pq33b 2脚要为高电平,而你测了ul_in#为低电平,此时你换了pq33就好了,有点不明

网友:
真是高手啊,分析的这么透彻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有一张 但是和你问他不一样

网友A:
PQ33A为高。PQ33B为低, PQ33B还是低电平地嘛SYS-prs应该为高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33A为高。PQ33B为低, PQ33B还是低电平地嘛SYS-prs应该为高沙

PQ33A 控制 正常为低的

网友:
好少见的故障,我还没有修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3A 控制 正常为低的

UL_in#不是正常要为高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索尼的隔离保护电路做的真的很复杂,所以充电问题都不好修,版主很厉害

网友(2017-08-21):
这个BATT_PRS#和SYS_PRS#信号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可否解答一下

网友(2019-09-11):
SONY 充放电既经典又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