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1d3m 联想 fm1 不过内存

楼主(2016-10-20):
示波器跑的读到内存了,中途停了,卡住,没有诊断卡没有代码,USB供电全有,声网卡全拆,不过,
换BIOS 没效果,一定是桥了么!?

网友A:
先全面测量一下内存的条件吧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全面测量一下内存的条件吧先。

spd smbus 时钟 ref 还有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d smbus 时钟 ref 还有么?

我一般也是测量这些,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也是测量这些,换个U试试?

额,换过了,,也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