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AMD 平台神板

楼主(2016-10-20):
主机客户已带走,没有来得及拍照,但下面的陈述句句属实
下午接一主机,板号:GA-M68MT-S2 REV:1.3

能触发,时钟、复位都有,还能跑两步。

下面是维修过程:
1、此板有两个BIOS存储芯片,交换bios芯片试机,一样的节奏。
2、到官网查找BIOS程序,只有1.0的,在迅维找了下,也没有找到。
3、找资料,突然想起月饼老师说的,AMD 桥RTC电路,时钟电路有问题会出现各种问题。拿起表笔测BIOS电池,电压3.1V 没有问题,再测COMS 跳线2.9V 正常范围。接着测实时时钟晶振,两只脚都没有电压。想这个板也太牛逼了。取下COMS电池;取下桥上面的散热片,风枪220度伺候2分钟,冷后测试,实时时钟有电压了、’有压差了。插上电源开机,喇叭叫了。亮了。
总结:AMD 真是神了。

网友:
AMD 就是 三板斧 ,下去

网友A:
是32.768还是25m时钟呀

网友:
怎么不是先换晶振 这风桥干桥也是出新高度了啊

网友:
也可能是风枪加热到了周边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32.768还是25m时钟呀

应该是32.768的时钟晶振。

网友:
AMD的32.768有问题会导致不跑码或是跑码异常的

网友:
风枪伺候,,如果真是桥的问题,这样用不长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