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不出cpu供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6-10-20):
今天上接一台机子ASUA  N56V   ,接电自动上电。电流0。5    ,拆机打值,其他的都没有问题。打cpu的值只有1.5,我想不会这么倒霉cpu挂了吧。

把u拆下来,值正常了,,,换测机u【不会这么简单。这样就没发出来了}   发现还是没有cpu供电,

好查芯片条件这是的95832的   供电和开启都正常

这样还没行。cpu供电要出来还要  APWROK和 DRMPWROK 两个条件

测APWROK有3,3v正常

却发现 DRMPWROK只有0。5v

由一个5脚的管子过来的。4脚只有0。5v  2脚有3.3v,电压过没来。怀疑管子坏了。换之

嘻嘻。不多说上图

维修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请加分

网友:
第一个位自己来

网友A:
感謝和分享的信息和知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和分享的信息和知識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好的话加一个分,谢谢

网友C:
哈哈   会修就是好简单

网友:
会修就是好简单

网友:
不会修就是 困难

网友D:
呵呵修得杠杠滴,分已加!请再接再厉

网友:
楼主问一下一代也需要这两个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会修就是好简单

这是运气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修得杠杠滴,分已加!请再接再厉

下次有再分享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现在很多华硕的都没有,遇到直接就换板了

网友:
很讨厌华硕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