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不了的软毛病! 大师们支支招啊!!

楼主(2016-10-20):
7月份配的一台组装电脑,  配置如下:  主板:技嘉 GA-H81M-D2     CPU:  G3260   内存:金士顿4G  硬盘:希捷1T   杂牌电源 250W
10月10号 打电话来说键盘连键  按一下  连续出3个字符    我立马背着键盘过去换一个  ,  原来键盘是圆口, 我带一个U口的换上去  涛声依旧。
以为是系统问题  果断拔掉硬盘,进PE  进BIOS  进DOS 测试  依旧会连击
最后还原了一下BIOS设置, 好了。
本来想着肯定好了   第二天又打电话来说还是一样的问题 没解决。
果断带了一块新主板过去换掉,全盘格式化 重新做了系统。  又好了。
  用了两小时 又打电话来了。   说会乱弹窗口, 比如在做文档的时候  QQ莫名其妙的跳出来,并没有新消息 就是 会跳出来。
我已经醉了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是电源吗 ?? 电源会出现类似问题吗?
路程比较远  机器不能带回测试, 各路大神 有什么好招吗 ?

网友A:
没辙好像 把电源换了试试

网友B:
主板拆出来试试,搞不好主板键盘口粘了点东西吧,螺丝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辙好像 把电源换了试试

电源导致出这样的问题,掰着脚趾头都想不出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拆出来试试,搞不好主板键盘口粘了点东西吧,螺丝什么的

有道理,  不过主板都换了,,, 现在又新的毛病   故障体现似乎跟连键有关系

网友:
乱弹窗口应该是病毒。

网友: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奇葩故障  可能也跟用户乱使用有关

网友:
外设全部拔掉,用新的键鼠试

网友:
先换电源测试,其它外设拆掉。鼠标也要注意

网友:
全盘清空 吧,很典型的中病毒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所谓文档的宏病毒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I3 6100 H110的配置。尼玛玩什么都正常。就是玩QQ幻想偶尔会关闭。换一台全新的主机还是这样。so软件问题

网友:
你重新刷bios试试  查键盘供电以及换电源试试

网友:
为毛发不出来帖子。。。

网友:
可能是中毒了 最好全盘格式化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