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暗屏维修

楼主(2016-10-20):
没有图纸就是坑,同行送来的,除尘的时候给客户搞坏了,估计带电池插拔屏线造成,换掉那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这么简单,,华硕一般都比较难搞的,

网友: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遇过几台这的,换芯片没果直接分线亮度脚解决,估计是通病不是拆坏的

网友:
是是么芯片

网友:
等待高手验证是不是通病

网友:
清灰那点钱也不会那么好赚滴

网友:
这是个通病来的了

网友:
你说的是中间那个芯片吗

网友:
你换了哪个芯片?

网友:
我手头还有太这个机器,也是客户做清洁遭的,也是这个芯片坏了,EC也坏了的

网友:
电池内置  次机器拆机爱出此类问题

网友:
这机子带电池拔屏线那个芯片很容易挂掉,有的可以飞线  有的要换

网友:
    修到过  这机器的这个芯片爱坏的很    不知道为啥

网友:
嗯,这个芯片易坏

网友:
啥型号啊  下次发货备两片

网友:
有图纸修板,没图纸修屏。这就是我修暗屏的路数